[信息] 求推荐一款能驱动LCD屏的STM芯片

楼主(2014-12-01):
想找款能用在无线可视门铃产品上,分主副机,主机是驱动3.5寸液晶屏,2.4G无线接收模块,副机是采集摄像头信号并通过2.4G发射模块到主机,目前是用松翰SN93330系列的芯片,求推荐STM32系列的,能兼容的,谢谢!!  @grant_j , @香水城@mmuuss586, @icecut

网友A:
屏的尺寸不是问题....屏的分辨率才是问题 .....你没把关键的说出来...

网友A:
如果是3.5的240*360,我觉得F103都可以

网友B:
要显示动态图像,建议用4系列的。

网友C:
要看你是什么屏了
带不带驱动?支持什么接口?像素点是多大?

一般不大的数据吞吐,且只是做一些刷屏的菜单,也没有什么动画,用STM32F1xx系列都行,如果用的是带并行总线接口的屏可以考虑STM32F10xVC以上,支持FSMC接口,简单的GIF显示倒是没什么问题,之前有做门禁的客户有这么用过。要是数据量大,可以用STM32F20xxVx以上系列。如果你的屏直接就是RGB输出,那就直接上STM32F4xx系列吧。

网友D:
看看STM32F429吧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