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射频芯片]
HDMI光纤传输图像有重影

楼主(2014-12-01):
视频信号 在HDMI上传输 1.65G信号,用光纤传输2000米,视频接收端显示有重影,短光纤连接则没有,这是什么原因,阻抗匹配的问题吗?

楼主:
设备接地系统不好,会出现视频图像重影的现象吗

网友A:
你是用的四芯光纤传的吧,
DVI信号要求等长的
2km太长了,保证不了光纤等长的
rgb信号间都差了好几个像素了
1km以上一定要用单纤传输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用的四芯光纤传的吧,
DVI信号要求等长的
2km太长了,保证不了光纤等长的

是单纤2KM,光纤分别是2046M,2042M,2038M,2058M,最长也就差20M,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,求解呀,谢谢

网友A:
2046M,2042M,2038M,2058M是波长么,
不过波长应该是纳米啊
要是波长你死定了
4个波长比四根光纤还要糟糕
不同波长在光纤上速度是不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