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MCU 重启时no_init区定义的变量值为多少

楼主(2014-12-01):
最近在做MSP430的Flash参数存储功能,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下。
我将所有需要保存的参数定义成一个结构体,然后定义一个该结构体变量放在no_init区域,希望MCU启动时不会对这个结构体变量进行初始化。当检测MCU启动是上电重启,则将参数默认值或者保存的参数赋值给该变量,如果是watchdog或者其他异常重启时,则继续使用该变量。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行?是否可靠?

网友A:
如果没有掉电,就是上次的值

如果掉电就是随机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没有掉电,就是上次的值

如果掉电就是随机值

谢谢解答!
你知道这样的方式可靠吗,因为是做产品,所以对可靠性和稳定性要求较高。

网友B:
对这片区域做双份存储并加校验,如果随机出来的数据校验也对,就明天要亡你,那就只能认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解答!
你知道这样的方式可靠吗,因为是做产品,所以对可靠性和稳定性要求较高。 ...

没有什么不可靠的,

关键要正确识别复位源,根据复位源来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