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求教pic16f1518,它的INT和IOC中断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4-12-01):
公司正在做新款倒车雷达,本来想用CCP捕获功能来读取回波信号,看了datasheet发现ccp要么只能捕捉上升沿要么捕捉下降沿,所以准备切换为外部中断,但是发现INT中断和IOC中断功能差不多,有点迷糊了,是通用的吗,现在还在布板阶段,还没调试过真纠结啊!?

网友A:
INT是一个脚一个中断源,IOC是多个脚共用一个中断源。

网友B:
楼上正确,另外INT可以配置上升沿、下降沿或高、低电平中断,IOC是只要变化就中断,可以理解为上升+下降沿中断,INT中断比IOC好用,但是数量比IOC少。

网友C:
都基本是根据电平变化而产生中断,本质差不多,但实现何种具体功能略有差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