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 usb转串口驱动

楼主(2014-12-01):
搜了好久才搜到。网上靠谱知识真少。
http://www.st.com/web/en/catalog/tools/PF257938
STSW-STM32102STM32 Virtual COM Port Driver

楼主:
有了 st 的串口驱动,又 tmd 方便多了....

但是为什么网上那么多人就在吹牛X而不知道最佳答案呢?

网友A:
我之前试过这个,发现驱动不了啊

网友B:
USB转串口只要写个inf文件就行了
系统自带sys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USB转串口只要写个inf文件就行了
系统自带sys文件

真不是.你试试 win8.....那是 xp 时代的做法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之前试过这个,发现驱动不了啊

你那肯定是删节版的系统.我 win8正版64bit 测试通过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真不是.你试试 win8.....那是 xp 时代的做法了.

我试过win7 64位的
win8没有试过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USB转串口只要写个inf文件就行了
系统自带sys文件

是正版系统用不用再写个INF文件,还是说正版和删改版系统都需要再写个inf文件。我就是这个inf文件搞不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正版系统用不用再写个INF文件,还是说正版和删改版系统都需要再写个inf文件。我就是这个inf文件搞不定 ...

我用的原版系统
删改版的大不了再去下个usbser.sys文件

网友C:
楼主这个由微软认证的吗?

网友B:
这个就是我在Win7 64位上用的inf文件
[Version]
Signature="$Windows NT$"
Class=Ports
ClassGuid={4D36E978-E325-11CE-BFC1-08002BE10318}
Provider=%COMPANY%
LayoutFile=layout.inf
DriverVer=12/12/2013,1.0.0.1
[Manufacturer]
%MFGNAME% = ManufName
[DestinationDirs]
DefaultDestDir=12
[ManufName]
%Modem3% = Modem3, USB\VID_2013&PID_0828
[Modem3.nt]
CopyFiles=USBModemCopyFileSection
AddReg=Modem3.nt.AddReg
[Modem3.NTamd64]
CopyFiles=USBModemCopyFileSection
AddReg=Modem3.nt.AddReg
[USBModemCopyFileSection]
usbser.sys,,,0x20
[Modem3.nt.AddReg]
HKR,,DevLoader,,*ntkern
HKR,,NTMPDriver,,usbser.sys
HKR,,EnumPropPages32,,"MsPorts.dll,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"
[Modem3.nt.Services]
AddService=usbser, 0x00000002, DriverService
[DriverService]
DisplayName=%SERVICE%
ServiceType=1
StartType=3
ErrorControl=1
ServiceBinary=%12%\usbser.sys
[Strings]
COMPANY="xx"
MFGNAME="yy"
Modem3="USB To Uart"
SERVICE="USB2UART Driver"

网友B:
再来一个xp版本的
[Version]
Signature="$Windows NT$"
Class=Ports
ClassGuid={4D36E978-E325-11CE-BFC1-08002BE10318}
Provider=%ProviderName%
DriverVer=10/15/2009,1.0.0.0

[MANUFACTURER]
%ProviderName%=DeviceList, NTx86, NTamd64

[DeviceList.NTx86]
%AtmelEVK1105CDC%=DriverInstall,USB\VID_2013&PID_0828

[DeviceList.NTamd64]
%CDCNAME%=DriverInstall,USB\VID_2013&PID_0828

[DriverInstall]
include=mdmcpq.inf
CopyFiles=FakeModemCopyFileSection
AddReg=LowerFilterAddReg,SerialPropPageAddReg

[DriverInstall.Services]
include = mdmcpq.inf
AddService = usbser, 0x00000002, LowerFilter_Service_Inst

; This adds the serial port property tab to the device properties dialog
[SerialPropPageAddReg]
HKR,,EnumPropPages32,,"MsPorts.dll,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"

[Strings]
ProviderName = "CDC Driver"
CDCNAME = "Virtual Com Port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这个由微软认证的吗?

我的没提示就能过.应该是签过名的.

网友D(2015-09-22):
这个是st-link v2.1的驱动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是st-link v2.1的驱动吗

不是 stlink 你官网找找

网友E(2016-01-12):
怎么下不了

楼主:
第一个连接是官网.
第二个是本站备份

网友F:
1、感谢楼主的驱动程序,一直没找到。
2、求助楼主,虚拟串口驱动安装后,提示该设备无法启动,mdmcpq.inf文件usbser.sys文件已复制到位。stmcdc.inf文件中的USB\VID_0483&PID_5740已与下位机中的usb_desc.c文件中的idVendor:0483与idP:5740已经修改完成。
3、下位机设备在另一台笔记本上(同是win7 x64系统)上下数据通信正常。
4、在本机台式电脑上,电脑主板驱动已更新安装,驱动详情见图一,该设备无法启动,错误代码10,报错详情见图二。

图二

图二

图一

图一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1、感谢楼主的驱动程序,一直没找到。
2、求助楼主,虚拟串口驱动安装后,提示该设备无法启动,mdmcpq.inf文件 ...

这东西,正版系统肯定好用.盗版系统大部分时候修复是可用的.不是仅仅修改这2个文件.而是修复整个驱动备份文件.但是有的盗版系统死活修复不成功.建议用正版或者接近正版的系统

网友G:
这个顶一下

网友H:
这驱动不分系统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这东西,正版系统肯定好用.盗版系统大部分时候修复是可用的.不是仅仅修改这2个文件.而是修复整个驱动备份 ...

您好,楼主,谢谢你的回复,
1、系统,是正版系统,只是激活方式比较特殊,
2、你提出来的,祝福整个驱动备份文件,是指把所有驱动安装上,然后备份一下吗?还是其他操作?
望不吝赐教,灰常感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您好,楼主,谢谢你的回复,
1、系统,是正版系统,只是激活方式比较特殊,
2、你提出来的,祝福整个驱动 ...

是不是正版看下载的位置,网上很多下载都是删节版重新做的安装包.应该说是完整版更确切.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您好,楼主,谢谢你的回复,
1、系统,是正版系统,只是激活方式比较特殊,
2、你提出来的,祝福整个驱动 ...

错误代码10还要确认你设备成功执行了.建议你用别的机器上能用的板卡.做对比

网友I:
找驱动精灵什么的把驱动备份下来,如果到不能正常的机器上面安装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错误代码10还要确认你设备成功执行了.建议你用别的机器上能用的板卡.做对比 ...

你好,楼主,同样的系统,win7 x64在另一台笔记本上,驱动正常,没有报错,能够通信。
只是两台机器的硬件信息不相同。
确认设备成功执行了?你指的是执行了什么?
驱动完整的,应该通过什么方式,获取安装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错误代码10还要确认你设备成功执行了.建议你用别的机器上能用的板卡.做对比 ...

版主,期望能够不吝赐教。
个人的求助帖。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280740-1-1.html

网友J(2016-03-07):
请问USB虚拟串口驱动安装完成了  要调试的话 是不是还需要一个上位机的应用程序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请问USB虚拟串口驱动安装完成了  要调试的话 是不是还需要一个上位机的应用程序呀? ...

串口助手

网友J:
移植的官网的程序,上位机安装完驱动后识别在其他设备中,不在端口中,是什么原因呀?

网友K:
请问一下关于力反馈的报告描述符要怎样去写,还有就是怎样去接收力反馈数据?困扰了很久了,谢谢你了:loveliness: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请问一下关于力反馈的报告描述符要怎样去写,还有就是怎样去接收力反馈数据?困扰了很久了,谢谢你了:lovel ...

hid 能返回8字节,随便写

网友L(2016-07-14):
这个驱动只能用于f1系列的吗?f0能否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这个驱动只能用于f1系列的吗?f0能否使用

应该是通用的,硬件无关吧.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通用的,硬件无关吧.

我在网上找了个f04的例程,下载到了f07的芯片上,也安装了你给的驱动,电脑还是识别不了

网友M(2016-09-28):
我最近也是在弄F407的虚拟串口,把例程下载到板子,也安装了驱动,还是设备无法启动

网友N(2017-04-08):
串口模块都有,这个效果怎么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串口模块都有,这个效果怎么样

就是个好用的 usb 转串口.因为有官方驱动安装包所以比较好用.兼容性稍好.还是有电脑不支持.

网友O(2018-05-13):
楼主,你遇到过cubemx 生成的usb cdc程序 在win7下能识别com口,但是在win10却无法识别,说配置描述符错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楼主,你遇到过cubemx 生成的usb cdc程序 在win7下能识别com口,但是在win10却无法识别,说配置描述符错误
...

os存在兼容性. 抓包分析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