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无感无刷反电势检测

楼主(2014-12-01):
现使用STM32控制无感无刷电机,检测是相电阻分压检测,方法是PWM_OFF时检测,问题是在占空比大于50%时,无法检测到过零现像,请教高手,如何才能在更高的占空比中检测出反电势。

网友A:
提高AD采样速度看看;
看看ST的FOC参考程序;

楼主:
如果是100%占空比时,反电势如图3,图2是低占空比时的反电势图。俩张图还是用同一种检测方法肯定是不行的。

楼主:
看了很多资料,说可以PWM_ON方法检测,具体方法是怎么样呢?

网友B:
提高检验速度!!!1

楼主:
楼上能详细说明一下吗?

网友C(2015-05-20):
在大于50%时,PWM_ON的时候,检测电压大于VCC/2   就说明过零点了

网友(2016-08-03):
好久的帖子了,您好。我也是做pwm_off采样的。程序倒是写好了。stm32f103rct6做主控,TIM3产生PWM,在TIM3为低电平的时候,触发启动TIM4,而TIM4的频率要比TIM3高得多,在TIM4开启比较中断,TIM4中断函数里面启动AD,这样就实现了PWM关断时候多次采样。分开调试的时候都是可以的,不过当我最后将AD使能之后,就发现了输出波形好奇怪,感觉好像外设冲突了似得,请问您当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呢?您当时是怎么pwm_off采样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