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静态输出电压

楼主(2014-12-0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我没有查你使用的运放资料,不过我怀疑你的运放能否输出10V/40ohm=0.25A电流。

楼主:
多谢老大 ,这只是一理论电路,换成12V电源  或正负电源都一样,反正输出不会等于同相输入端电压,百思不得其解??

网友B:
3.74995/U1=R5/(R1+R5)

网友C:
所有电阻乘以一千,再试试?

网友D:
5楼说得对,楼主摆出的其实是一个最常见的同相比例运算电路,它的闭环电压放大倍数应为(R1+R5)/R5=1+R1/R5=1+30/10=4,所以它的理论输出电压该是4x3.75V=14V,这个电压已经使OPA得输出级进入饱和,再加上有关电阻太小,结果使输出电压只有10.3V,但也符合规律。

网友D:
要减小输出电压误差,一个措施是降低输入电压,就是增大R2或者减小R4,使OPA退出饱和,另一个措施就是6楼玄德兄台所言,统一加大所有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