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求教LED点阵书写屏获取LED灯坐标方案

楼主(2014-12-01):
    如题,LED点阵书写屏是09年的全国电子设计大赛题目,现在想请教有经验之士怎么确定小灯坐标,具体的方案,谢谢~

网友A:
先确定你用什么样的触控方案,决定位置的,不是发光管,而是触控输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确定你用什么样的触控方案,决定位置的,不是发光管,而是触控输入。

嗯,谢谢大大的回复。这是09年的点赛题目。通过光电二极管或者三极管做成的“电子笔”接触32X32点阵LED面板,通过LED的亮灭和一定算法,得出该点LED在面板中的相对位置,也就是坐标。现在问题就出在算法上,怎么得到这个坐标~谢谢

网友A:
LED上显示什么?是固定的还是随机的?用户可设定的?是只找亮着的管子的坐标还是不亮的也要找?

网友B:
在正常扫描显示的间歇,亮线横扫全屏获得X坐标,纵扫获得Y坐标,当然这个扫描点亮的时间一定要短,否则会看到全屏微亮;光笔可以用光敏管接收,也可以反过来,光笔上弄个LED发光,利用LED点阵的光敏特性来扫描接收,这样的好处是没有全屏微亮,对比度高,但电路略复杂。

这么快就点破,让人家楼主动动脑经嘛~~~ 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