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一个三极管开关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4-12-01):
如图是一个简单的三极管开关电路,control和VCC都是3.3v。但是现在control口给3.3v的高电平,三极管be间电压也是近3.3v,ce之间也是近3.3v,AOUT端电平无法被拉低。。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

网友A:
很可能是三极管坏了,或者看看接错没有。

网友:
三极管be间电压也是近3.3v
显然三极管坏了 换管子吧

网友B:
接错了,量错了,或者管子挂了。

网友C:
烧坏了。Vbe=约0.6V

网友D:
三极管be间电压也是近3.3v,不可能。

网友E:
对照一下引脚图,如果没有接错的话就是管子坏了

网友F:
是不是场效应管啊?

网友G:
要么三极管挂了,要么你的电路有问题

网友H:
可能是三极管坏了

网友I:
把Q1去掉不看就是你说的情况了,有可能管子挂了。

网友J:
有没有接错?有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。如果没接错的话那就是管子坏了。

网友K:
be0.6-0.7  错了

网友L:
R3电阻更换成小一点的,1K左右的试下,是不是驱动电流太小的缘故!

网友M:
要么三极管坏了要么焊错元件了

网友N:
买过一盘一个结都测不出来的MMBT3904的飘过···

网友O:
引用 网友N:
买过一盘一个结都测不出来的MMBT3904的飘过···

市场上的假货很多的。

网友P:
三极管坏了,或接错了

网友:
你直接用万用表测二极管的电压量下,不久出来了啊,看看三极管是好是坏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