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动车充电器是将交流电整流滤波后通过变压器产生一定电压

楼主(2014-12-01):
可变压器的通断是通过振荡集成电路控制的开关场效应管控制的,为什么变压器不能是一直在工作,而要时断时续,次级线圈中产生的又是什么样的电流。

网友A:
问的好,你说的变压器一直工作,意思就是占空比为1,初级绕组为直流电是吧?占空比为1,就意味着伏秒数无穷大,变压器立马饱和,初级为直流电的话,那就只能产生恒定的磁场,况且,根据反激变压器的原理,次级二极管是在MOS关闭之后才导通的,占空比为1,次级二极管将永久承受反向电压,如何导通呢?

网友B:
楼主还是去看看开关电源的基本原理吧,老t发了很多相关的书,maychang还有视频讲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还是去看看开关电源的基本原理吧,老t发了很多相关的书,maychang还有视频讲座。 ...

搜了一遍没搜到maychang的视频,能否发个链接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搜了一遍没搜到maychang的视频,能否发个链接?

你在网上搜:开关电源的早期历史。

网友D:
小嘛小儿郎、背着那书包上学堂…

网友E:
楼主应该先学习学习变压器的工作原理。
看看比如《电工学(第六版)》上册,秦曾煌主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