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关于mos管的问题

楼主(2014-12-01):
最近在做一个电路,可是出现问题了,郁闷好久  求大神指点指点
port为51单片机的50% 40k的pwm T3为脉冲变压器
主要问题如下当vcc是10v的时候电路正常,可是加到15v时那个mos管就烧了
是不是5v的脉冲不能使mos管完全饱和 或者是mos管的寄生电容搞的鬼....
要死要死了

楼主:
图片如下

网友A:
你图里面所有的电阻都是多余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图里面所有的电阻都是多余的。

只是不合理 不是多余吧

1)输出有负载没有?多大?
2)监测T1  D/S 电压波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是不合理 不是多余吧

1)输出有负载没有?多大?

有负载 是一个超声波换能器  小小那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是不合理 不是多余吧

1)输出有负载没有?多大?

T1的次级输出是正弦波,,可为什么10v的时候正常

网友A:
电阻都是多余的,没有一个说得过去。楼主不查??这样搞出来的设计,出问题是必然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阻都是多余的,没有一个说得过去。楼主不查??这样搞出来的设计,出问题是必然的。 ...

这个电路是根据那么脉冲变压器厂家的文档改的
mos原来是三极管的 具体是哪里出问题呢,请前辈请教
还没有正式学模电  出问题太多 请见谅

网友C:
51单片机,这几个电阻可以不要,不过,mos管坏的原因不是多了这几个电阻。在15V时,变压器饱和了

网友D:
MOS关断时反激电压太高,IN4007不行,恢复速度达不到,用超快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管,吸收回路要做RC

网友E:
目测R5必须去掉,否则续流二极管D7没有起到应该有的作用。

网友F:
同意9楼和11楼

网友A:
MOS栅极相当于电容,输入要求电流驱动能力足够,否则在半开状态停留太久,管子功耗上升会发热,所以串电阻是错的。

51单片机输出的高电平是靠内部上拉电阻拉的,所以R20是多余的,这样接,R20会和内部上拉电阻形成分压,造成输出不了高电平。

二极管吸收回路,串了这么大的电阻,还吸收啥?更不说1N4007反应不过来了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前辈教诲,明天拿面包板做个实验看看,光抄电路图伤不起啊!

网友G:
R5必须去掉

网友H:
哼!…在15v的条件下、mos管导通瞬间已超过自己的功率极限!…串100欧试!…

网友I:
感觉9楼有道理

网友J:
看来问题一大堆啊,哈哈

网友K:
IRF540的开启电压虽然是4V以下,要达到手册给出的55mR导通电阻,VGS要达到10V。手册上给的曲线也只有VGS=10V的。怀疑你的器件选型有误。

楼主:
今天按照版主的改进方案把电阻都去掉了,但是在15v的时候还是发热啊,r5去掉后脉冲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的电压太小了,不符合原本的想要达到的要求啊啊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51单片机,这几个电阻可以不要,不过,mos管坏的原因不是多了这几个电阻。在15V时,变压器饱和了 ...

就是说vcc只能在15v
以下??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就是说vcc只能在15v
以下??。。

用示波器看看。如果是这个原因,要改变其他参数。要计算,要用示波器,不能单靠试。

网友L:
拿脉冲变压器的参数,计算一下,看看50%/40k会不会导致变压器饱和。喂太饱的话,要么调参数,要么改电路让变压器能妥妥地复位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D:
MOS关断时反激电压太高,IN4007不行,恢复速度达不到,用超快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管,吸收回路要做RC ...

这位仁兄回答是对的,用TVS或者肖特基二极管,回路用RC,问题可以解决

网友C:
引用 网友M:
这位仁兄回答是对的,用TVS或者肖特基二极管,回路用RC,问题可以解决

“10v的时候电路正常”,“加到15v时那个mos管就烧了”。用快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管也可以试试看。

网友N:
明显是用一个超快速二极管或肖特基管比较合理。比4007好很多。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今天按照版主的改进方案把电阻都去掉了,但是在15v的时候还是发热啊,r5去掉后脉冲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的电压 ...

你要传输是信号还功率啊,是做开关电源吗?

网友O:
引用 楼主:
这个电路是根据那么脉冲变压器厂家的文档改的
mos原来是三极管的 具体是哪里出问题呢,请前辈请教
还 ...

原来是三极管就对啦,为三极管设计的电路,换MOS管其区别是完全不同了,驱动动MOS管的电阻不能再用原来的电流方式了.用电压方式驱动,换低开启电压的MOS管.

网友P:
同意9楼、11楼、13楼看法

网友Q:
15V超出MOS管的参数范围,简易D端分压电压,试下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你要传输是信号还功率啊,是做开关电源吗?

一个功率比较大一点点的超声波发射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MOS关断时反激电压太高,IN4007不行,恢复速度达不到,用超快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管,吸收回路要做RC ...

是这样吗?

网友D:
参考开关电源的原边。根据MOS管耐压调整一下型号,MOS留20%裕量

网友R:
变压器初级线圈磁饱和,开关管开的时间大于变压器磁饱和时间,这段时间初级线圈相当于导线,电源越大,MOS管电流越大,电流大了就击穿了

网友S(2015-02-12):
MOS管选型问题,续流二极管使用肖特基或快恢复二极管,MOS管可以串接合适的电阻,功率要大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