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STM8不知为何坏了仨

楼主(2014-12-01):
淘宝上买的片子,手工焊接了十片STM8S105C6,结果坏了三个,好像还有两个是刚开始行后来不行的。搞不清楚了,具体问题就是连程序都烧不进去,最后测量RST脚位低电平,也没与地短路,然后断电测量RST脚与地之间的电阻,有一个几十欧姆,有一个一百多欧姆,有一个六百多欧姆,测量正常的片子RST脚到地的电阻是差不多1K多,都是从板子上取下来测量的。
后来把其余的STM8的RST脚到地脚都测量了,都是1K多一点,那么这样是我焊接的过程中或者使用的过程中给搞坏了吗,可以怀疑是电烙铁什么的吗,
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,这也太脆弱了。是不是买到假货了。file:///C:\Users\ADMINI~1\AppData\Local\Temp\TempPic\S@AJF_V{JT4%}WY~[NGQB~N.tmp:'(

网友A:
是不是假货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,烧不了未必就是MCU的问题。
你的电路之前是否有成功过,还是第一次做板,为验证?
你的电路呢,如何接的?最小系统下是否有验证过?
测量电阻的方式未必是正确的,况且你用的表供电是多少伏?不会你测量电阻的时候,就已经烧掉了吧?

一步一步排查吧,往往问题都是处在自身的

楼主:
基本就是最小系统,我做电路没有做原理图的习惯,直接拉线来的快,东西很小,有整理原理图的功夫板子早就画出来了。PCB怎么好走线怎么拉,随意。
复位就是一个电容到地,供电是5V适配器用1117-3.3稳压,cap那个什么特殊电容直接用1uf
板子以前做过一批,感觉还行,不过都是贴片的,所以这次我怀疑是电烙铁。
测量电阻的方法应该对了吧,我是用测量短路的万用表档位,黑色接mcu的地,红色接rst,好的片子都在1K多一点点,大家也可以试验。 坏的都不是那个值。
我把剩下的全新的芯片都测量了,都是1K多一点点,这样这批片子表面是没问题的,就不知道是不是质量差.
我最怀疑的是不是电烙铁,但是以前真么遇到过这种,只是听过静电烧芯片,没有遇到过,我这里也不干燥啊

网友B:
电烙铁也不可能坏3个啊;
焊了几块板子呢?

楼主:
是个板子,我不知道是不是电烙铁啊,会不会是买到不良品了。

网友C:
这种单片机不容易假冒的,国内没有几家有这种仿冒的技术,能做出假货来还不如直接打自己品牌做真的了。多检查一下外围的硬件和焊接吧。

网友D:
芯片问题比较小,如果是烙铁问题,那肯定是你的漏电了,2相或三相未接地的烙铁漏电最高跟市电一样,交流的。IC不通电状态,损坏率看芯片自身设计了。以前我前公司的芯片设计不好80%以上坏的

楼主:
怎么测试烙铁是否漏电,反正焊接的时候,烙铁一加热,板子上的LED就亮了。   烙铁加热灯闪烁,板子上LED也闪烁。

楼主:
烙铁焊接的时候发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