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分析] 拍了几张美尔诺M8813可编程电源的照片(有兴趣的可以讨论)

楼主(2014-12-01):
献给蓉儿和你的老板,叫你不要这个牌子的还买;
可怜的蓉儿,你买了他们的电子负载,不到1天就坏了,不过幸好返修包邮费;
;P

曾经的经历:
有一次刚好客户过来参观,用了这家公司的电源,给这台电源通了AC220V后,电源竟然无缘无故冒烟;
打开看后,里面的电容爆了,后来询问厂家,厂家说中间有一批电容买不到好的质量的电容,用上了几个耐压不够的;

个人看法:
150V的可编程电源,变压器的输出,170V,结果整流滤波后,可达240V左右,你们用1000uF/250V的电容,不爆才怪;
电压电压不稳定,升高的时候就麻烦了;
每次开机都要小心点;
:D

楼主:
这是你们的参数,实际有很大的水份;
1、里面用的就2个EE精密电阻,大部分都是水泥电阻,水泥电阻的温漂可是很大的;
2、另外以前测试下来,你们的电源响应很慢;
3、还有你么说的0.01mA,输出的管子是BU508A(用了均流电路),三极管的漏流可不小哦;
4、交流电源部分,串了个热敏电阻;
5、通讯未加隔离,需要通讯的话,还要配根你们的线;
     好像要加300还是200*币(内部用数字隔离芯片,磁耦合);
6、关于电压回测,好像60V以上不行的吧??
     官方网站故意不标出;
7、主要模拟芯片
     2颗16位DA,一颗24位AD;
8、恒流限压、恒压限流电路
      也有不少问题,老坏,呵呵;
9、板子也不清洗
      完全是小厂的工艺;
10、过孔也不盖油;

楼主:
内部结构,还是有点乱的:

楼主:
E型变压器

楼主:
输出部分连接:

楼主:
内部一些结构图

楼主:
水泥电阻

楼主:
其它局部图:

楼主:
被炸黑的外壳:

网友A:
蓉儿,你是我们的爱。顶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蓉儿,你是我们的爱。顶起

土豪来了,蓉儿不来;
:loveliness:

网友B:
哥来了!!仪器已经返修回,还没有用,希望不会再出问题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哥来了!!仪器已经返修回,还没有用,希望不会再出问题!

估计你用的接近极限了;

网友C:
感谢LZ分享,真是长见识啦~~~~

楼主:
板子的过孔都没阻焊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哥来了!!仪器已经返修回,还没有用,希望不会再出问题!

:)
都修了2礼拜,还没修好啊
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感谢LZ分享,真是长见识啦~~~~

不客气,有空多交流;

网友D:
有原理图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原理图吗?

呵呵,没有;
你可以自己设计啊;

原理就是:恒流限压,恒压限流(要做好保护);
          再加上电压电流的测量;

          功率不够就加均流电路;

网友E:
  游总这是要结仇啊  精神上支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游总这是要结仇啊  精神上支持!

:)
实话实说啊;
做的好,就不怕别人说了;
当然人家看到了,应该看到他们产品的缺点,应该想办法改进;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实话实说啊;
做的好,就不怕别人说了;
当然人家看到了,应该看到他们产品的缺点,应该想办法改进;

:lol

网友F:
AC170,没用交流稳压电源的话,分分钟响鞭**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
:)
谢谢支持;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支持版主

谢谢支持;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AC170,没用交流稳压电源的话,分分钟响鞭**啊

:)
也许人家现在改进了;
出问题多了,也会换电容的;

当然还有电路的问题;

网友H:
他们会花大价钱请你撤销帖子的,价钱么,我希望是一个外国的电源价格,哈哈,给游总顶起

网友I:
是国产的东西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他们会花大价钱请你撤销帖子的,价钱么,我希望是一个外国的电源价格,哈哈,给游总顶起 ...

:loveliness:
这个想法好,送给21IC搞活动,抽奖送电源;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他们会花大价钱请你撤销帖子的,价钱么,我希望是一个外国的电源价格,哈哈,给游总顶起 ...

好像2000多点吧;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哈哈

你又来了;
:D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是国产的东西吗

是的;
南京美尔诺;

网友K:
蓉儿是谁??

网友L:
长见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蓉儿是谁??

一个姓容的老板,还是宝马男;
为了省钱,舍不得买安捷伦的电子负载;
结果;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长见识了

恩,人家结构上设计的还是不错;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你又来了;

我无处不在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我无处不在

谢谢支持,忘记你最近忙啥了;
上次的电源还在整不?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一个姓容的老板,还是宝马男;
为了省钱,舍不得买安捷伦的电子负载;
结果;

买得起宝马不舍得买负载!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买得起宝马不舍得买负载!

恩,是的;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恩,人家结构上设计的还是不错;

我只想弱弱地说初学者看的还不是很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我只想弱弱地说初学者看的还不是很懂。

恩,有空的话可以把学校或公司的电源,拆开看看;
也蛮好玩的;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进来学习下

谢谢支持;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谢谢支持,忘记你最近忙啥了;
上次的电源还在整不?

现在在做一个QC课题。

那个电源必须要做的,不过貌似还没谈好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现在在做一个QC课题。

那个电源必须要做的,不过貌似还没谈好。。

呵呵,这效率低了点啊;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呵呵,这效率低了点啊;

国企的通病,反正不用**心,有事要我上再上,哈哈

网友N:
内部做成这样,应该是价格同比比较便宜

网友N:
这个厂家太牛了吧,母线电压240,使用250电容,如果加上电压波动不就报销了,厂家应该有这种电压范围的实验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内部做成这样,应该是价格同比比较便宜

恩,是的,确实比较便宜,从代理那边买也就2000多点;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这个厂家太牛了吧,母线电压240,使用250电容,如果加上电压波动不就报销了,厂家应该有这种电压范围的实验 ...

呵呵,具体就不清楚他们怎么弄的了;
板子都没清洗,可能工艺比较那个吧;
另外可能有考虑成本的因素吧;

换400V的电容还是差不少的;
不过也就几元;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恩,有空的话可以把学校或公司的电源,拆开看看;
也蛮好玩的;

好的有时间我试试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好的有时间我试试看

恩,可以学到不少东西的;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恩,可以学到不少东西的;

共同学习共同进步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共同学习共同进步

谢谢支持;
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学习下

恩,谢谢对本版的支持;

网友P:
。设计理论上没过关,我猜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高。设计理论上没过关,我猜的。

呵呵,不知道;

网友Q(2015-06-16):
这个牌子的电源我们倒是买了几台,曾经出现过在开箱验机时,输出端有寄生振荡的情况,当即退回换机。不过后来用得倒还凑合,也没坏过,主要是价格便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这个牌子的电源我们倒是买了几台,曾经出现过在开箱验机时,输出端有寄生振荡的情况,当即退回换机。不过后 ...

:loveliness:
这种还是比较简单的,不过对我们来说,是速度太慢了,精度太低了,呵呵;

不过现在不弄仪器了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