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互感滤波器是如何工作的

楼主(2014-12-0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互感滤波器?
这是什么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互感滤波器?
这是什么?

既然连你都没有听说过,那楼主可能是口误,楼主问的可能是互感器原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共模电感加上滤波电容。

刚刚你还问变压器为什么不能用直流,你是不是看到充电器里面的EMI滤波器,所以才问这个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刚刚你还问变压器为什么不能用直流,你是不是看到充电器里面的EMI滤波器,所以才问这个问题? ...

市电之后接的之后是整流滤波

网友D:
小嘛小儿郎、背着书包上学堂!…

网友E:
等待解答。。。

网友F:
这是要问大意还是什么

网友G:
是不是要问开关电源整流前的emi滤波器啊

网友H:
你问的是不是开关电源里面,交流部分前端交流滤波用的2个电感并行的原件啊?!
原理图好像就是2个电感并行,分别接在交流的L和N路上,我觉得主要就是当2个电感,然后和滤波电容构成双π型结构。目的就是为了滤掉外部电源中的高频共模杂波,具体原理参考下π型滤波器原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