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接口-信号链] 请问,双向数据隔离传输是如何实现的?

楼主(2014-12-01):
如果是单向的数据传输,通过隔离器件很容易理解。
如果是数据传输是双向的,怎么传输,信号会互锁吗,如何解决冲突问题呢?

网友A:
找专门的芯片,比如I2C总线,就是双向的,有专门的芯片ADUM1250,这是业界首款可以实现单通道上的双向通讯功能的芯片

楼主:
嗯,谢谢。
就是想了解一下这芯片是怎么解决信号会互锁和冲突问题呢?

网友B:
具体怎么实现就不清楚了;

网友C:
这个问题, 一些器件的手册上确实没有讲得太清楚.
就双向传输, 如 i2c 传输, 如果左端输出低电平, 通过隔离器件使右端置低; 而这个置低的信号发过来又使左端置低, 这时候如果左端释放总线, 却因为右端的反向置低, 而无法释放总线, 就成为互锁了. 这是器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.
    仔细查手册发现, 里面有个 0.7V 的界限问题, 总线置低, 总是会低于 0.7V; 而隔离器件的置低虽然也是低电平, 却高于 0.7V, 这时候隔离器件对高于 0.7V 的信号任务是高电平, 不能控制反向置低. 从而解决了互锁问题.
对于冲突, 那就是协议的问题了, 比如 I2C 协议就有一套总线仲裁机制解决总线竞争冲突的, 详细情况请阅读 I2C 总线的仲裁相关资料吧

网友D:
这些都有专门的芯片,比如USB隔离芯片,RS232隔离芯片,这些都是双向通讯的啊,还有RS485隔离芯片。关键看你用的是什么接口和功能。

网友E(2015-06-26)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问题, 一些器件的手册上确实没有讲得太清楚.
就双向传输, 如 i2c 传输, 如果左端输出低电平, 通过隔离 ...

仔细查手册发现, 里面有个 0.7V 的界限问题, 总线置低, 总是会低于 0.7V; 而隔离器件的置低虽然也是低电平, 却高于 0.7V, 这时候隔离器件对高于 0.7V 的信号任务是高电平, 不能控制反向置低. 从而解决了互锁问题.

这句话我不能理解,首先总线置低不一定要低于0.7V,其次隔离器件第一侧的置低是小于0.5V,烦请版主帮我详细分析一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