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接口-信号链] PCB布线不是越宽越好, 看 3W 规则

楼主(2014-12-01):
为了更小的阻抗, 往往自然会想到尽量将导线加宽, 然而信号线不是随便可以加宽的。
对于变化的数字信号线, 经常会用到 3W 规则 (这个往往在电脑主板上经常用到)

为了减少线间串扰,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,当线中心间距不少于3倍线宽时,则可保持70%的电场不互相干扰,这就称为3W规则。
当然, 如要达到98%的电场不互相干扰,可使用10W的间距。

网友A:
学习了,一直没考虑过这些

网友B:
不错,以后布线会注意。

网友C:
学习了,以前一直没注意过这个问题;

网友D:
把 w 理解成“瓦”了。

网友E(2017-03-18):
学习了,另外线宽对于低频信号是不是越宽越好?对于高频信号又该如何设置线宽和间距?

网友F:
还需要注意爬电距离。

网友F:
PCB的布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。

网友G:
合格的PCB设计员是会考虑这些的

网友G:
综合考虑整体的布局要求的,也不是越宽越好的

网友H:
如楼主的,,这个是需要考虑多方面的综合因素的

网友I:
PCB布线的还是要注意基本的要求的

网友J:
这一块的我以后也注意些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