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G2553-RFID有源电子标签有图有真相

楼主(2014-12-01):
首先简要的说明下RFID的概念及标签分类“
射频识别(RFID)是一种无线通信技术,可以通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,而无需识别系统与特定目标之间建立机械或者光学接触。
无线电的信号是通过调成无线电频率的电磁场,把数据从附着在物品上的标签上传送出去,以自动辨识与追踪该物品。某些标签在识别时从识别器发出的电磁场中就可以得到能量,并不需要电池;也有标签本身拥有电源,并可以主动发出无线电波(调成无线电频率的电磁场)。标签包含了电子存储的信息,数米之内都可以识别。与条形码不同的是,射频标签不需要处在识别器视线之内,也可以嵌入被追踪物体之内。
RFID标签的分类:无源和有源,无源是电磁场给RFID标签提供能量,但是无源的距离读取比较近最远的UHF超高频的也不过10米,为了解决读取距离,就需要用到有源的标签,所谓有源,是指标签本身具备供电能力,通常是电池供电,但是要保证标签的长期可靠工作,就必须要涉及到功耗的问题,当然目前TI430MCU是不二之选了,这里重点介绍有源RFID标签的应用方面;分为人员定位:医院特殊病人需要实时定位,以防不测及病情变化,家校通,可实时掌握学生的具体位置,养老院,建筑工地,隧道桥梁,资产管理等等都需要用到有源超远距离信息读取,对于同时读写信息还需要增加加密和防冲撞方面考虑,至于加密有很多种方法,这里就不称述,关于防冲撞目前主要有硬件和软件,如果是硬件一般都是在读写器电路设计上,如果是软件的话,通常都在RFID标签算法上,比如每个标签定义不同的ID号等等
下面是MSP430G2553-RFID有源电子标签电路图和实物图

网友A:
这是参加活动?注意活动要求和发帖的格式

楼主:
麻烦具体说明下哪里不对

网友A:
活动主题:TI MCU电路设计图大分享

活动流程:

(1)网友使用TI 相关MCU产品进行电路设计,可以是新设计也可以是您过去进行的电路设计。

(2)在21ic的TI MCU论坛发布主题帖,上传电路设计图,并简要描述主要实现的功能。

    主题帖标题:【电路设计】+自拟标题(须注明使用TI MCU型号)

   主题帖内容:电路设计图+功能描述

(3)**内容要求:电路设计图以图片或者附件形式添加均可;功能描述完整。

楼主:
知道了,晚上再弄下

网友B:
态度要端正一点啊。注意活动规则。

网友C:
看图片好像很不错的样子

网友D(2016-02-23):
你好,我有点问题想问一下,你用的24L01是一个2.4G的无线芯片,是不是电子标签是2.4G就用它可以读出电子标签的信息了呢?如果是915M的电子标签就要用915M的无线芯片读取标签信息吗?但是,我查到的资料大部分都是说电子标签阅读器需要射频发送部分、接收部分,LDO,检波、整形等电路呢?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