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Ubuntu环境下MSP430F1611连接Jtag不出现/dev/ttyUSB0

楼主(2014-12-01):
如题,Ubuntu环境下MSP430F1611连接Jtag不出现/dev/ttyUSB0,但是输入lsusb,可以看到Jtag设备。

root@instant-contiki:~# lsusb
Bus 001 Device 001: ID 1d6b:0002 Linux Foundation 2.0 root hub
Bus 002 Device 001: ID 1d6b:0001 Linux Foundation 1.1 root hub
Bus 002 Device 002: ID 0e0f:0003 VMware, Inc. Virtual Mouse
Bus 002 Device 009: ID 0451:f430 Texas Instruments, Inc. MSP-FET430UIF JTAG Tool
Bus 002 Device 003: ID 0e0f:0002 VMware, Inc. Virtual USB Hub

请问怎么做能够使Ubuntu将Jtag设备识别为/dev/ttyUSB0?

网友A:
你看看在/dev下系统自动产生的是哪个名字?

网友A:
ttyUSB0一般是usb转串口的设备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在/dev下系统自动产生的是哪个名字?

没有产生新的设备名,但是用lsusb命令是能够看到的。是不是需要手动建立连接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产生新的设备名,但是用lsusb命令是能够看到的。是不是需要手动建立连接呢? ...

手里没这个仿真器,不太清楚。
你能正常下载仿真吗?

网友B(2015-05-23):
你好,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请问您解决了么??

网友C:
系统问题吗,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好

网友:
你好,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请问您解决了么

网友C:
这个问题比较难啊,主要用的人不多。

网友:
开源系统没用过,不过听起来很高大上,黑客喜欢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