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电容放电问题

楼主(2014-12-01):
使用了一个229V继电器(双刀双掷)对电路的电源进行切换,现在的问题是,使用220V供电的时候,电路中有两个100uF/450V的大电容存电了,当220V去掉后,正常情况下继电器跳动至用设备自带锂电池供电,但此时,大电容的存电要等会才能放掉,这样,继电器不会在220断掉后立马跳到锂电池供电端口,这样机器就有了那么七八秒的断电,使用中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断电,我在电容两端并了几个大功率电阻,断电时间是有一些缩短,但还是达不到要求,各位大神们有什么建议吗,谢谢了。

网友A:
搞不懂!…你把继电器线圈绕组断开!…管它什么电容!充放电!…
说不清楚!上图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