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电容放电问题

楼主(2014-12-01):
使用了一个229V继电器(双刀双掷)对电路的电源进行切换,现在的问题是,使用220V供电的时候,电路中有两个100uF/450V的大电容存电了,当220V去掉后,正常情况下继电器跳动至用设备自带锂电池供电,但此时,大电容的存电要等会才能放掉,这样,继电器不会在220断掉后立马跳到锂电池供电端口,这样机器就有了那么七八秒的断电,使用中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断电,我在电容两端并了几个大功率电阻,断电时间是有一些缩短,但还是达不到要求,各位大神们有什么建议吗,谢谢了

网友A:
改用其它方式检测市电是否上电。

网友B:
在滤波电容之前检测。

网友C:
电路没做好啊
检测电路有待提高

网友D:
不要使用继电器做电源切换,最好用MOS管做,如果电流不大用二极管也可以。非要用继电器,需要改变检测掉电电压的位置。

网友E:
再电容前检测  如果在后面那就看电容电压掉到多少的时候就切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