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布线问题

楼主(2014-12-02):
这个飞线改了焊盘名称一样了,可以用了吗?
PCB布线的时候这样走芯片里面是不是不对呀?为什么它自 动转成顶层布线了呢?@angus118

网友A:
改飞线 可以使用
最好还是改原理图网络
走顶层和底层 是你自己控制的啊 层要选好 芯片底下 可以走线

网友B:
版主已经解释的很好了

网友C:
了解一下  如何完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飞线 可以使用
最好还是改原理图网络
走顶层和底层 是你自己控制的啊 层要选好 芯片底下 可以走线 ...

什么叫改原理图网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版主已经解释的很好了

额,我刚刚开始画,多有不足。不过还是谢谢鼓励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了解一下  如何完成

您指什么啊

网友D:
一切都在掌控中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什么叫改原理图网路

“改原理图网路”就是改原理图那个焊盘的NET名称

网友F:
芯片下面最好不要走强干扰信号线,会有干扰

网友G:
重画!重布局(线、器件)吊丝们就是这样成长的…

网友H:
找几块大牛的板子学习一下,多画画慢慢就形成自己的风格了

网友I:
就是那个焊盘不是没有网络吗?你在原理图里面先给他连接上,或者在连接线上取个网络名字,然后加载在PCB里面去,这样就有网络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芯片下面最好不要走强干扰信号线,会有干扰

地线也不可以吗?

网友J:
一般芯片供电的电源盒地都会走到芯片下,这样方便,而且数字芯片需要的电源盒地之间的电容很好布置。

网友J:
对于飞线,实验板可以凑合用,但正是板的话,特别是批量大的一定要修改原理图,重新制板。

网友K:
多看看别人的板子  试着画画   慢慢就有感觉了

网友L:
我是吊丝  请多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