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求助nuc140串口问题

楼主(2014-12-02):
我用的是nuc140,想实现在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到板子上然后在板子上的LCD显示。调试了好久,板子上接收不到电脑串口发来的数据,求大神指导。

网友A:
请参看例程啊,使用库函数实现。马上我给你找找该芯片的库函数。

网友A:
\SampleCode\StdDriver\UART_TxRx_Function
一般目录在库函数下是这样的,示例代码文件夹有个标准驱动函数,下面你找和串口相关的就行了,然后在上面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参看例程啊,使用库函数实现。马上我给你找找该芯片的库函数。

我烧写开发板的例程进去的,把板子上的Tx接到Rx就能收到数据显示,但是板子的Rx接电脑的串口就收不到数据,我觉得不是例程问题,不知道是哪里不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\SampleCode\StdDriver\UART_TxRx_Function
一般目录在库函数下是这样的,示例代码文件夹有个标准驱动函数 ...

我用的是配套例程,是两个开发板串口连接,两个板子都在发送接收,我就是把其中一个开发板换成了电脑串口,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,但是板子没接受到数据,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可能是你的连线有问题,如果是跟电脑连接是四根线的,你看好了,上次有个朋友就是,线连接错了,你再仔细看看线。

网友A:
要共地。不然电平信号无法识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你的连线有问题,如果是跟电脑连接是四根线的,你看好了,上次有个朋友就是,线连接错了,你再仔细看 ...

是啊,VCC,GND,TX,RD四根

网友B:
一次我忘了弄地线,楼主搞好了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一次我忘了弄地线,楼主搞好了吗

如果接口没问题,那就用示波器观察一下。看看输出是否有问题,如果接线没问题,那就不出正确的波形,那就是你程序问题。

网友D:
电脑串口软件是不是发的16进制的?感觉是软件有些地方没设置对

网友:
恩,是的,也可能是软件没设置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