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ortex-M0技术交流] 求助串口问题

楼主(2014-12-02):
我用的是nuc140,想实现在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到板子上然后在板子上的LCD显示。调试了好久,板子上接收不到电脑串口发来的数据,求大神指导。

网友A:
1,TTL还是RS232电平?
2,串口线有没有共地,收发有没有交叉?
3,电脑端是原生COM还是USB转的串口?
4,串口是扫描还是中端方式?有仿真器可以跟踪一下,看到底有没有数据收到,看是输入问题还是收到数据后的处理问题。

网友B:
问题问的太笼统,不知道如何回答。

网友C:
能否说明你要解决的问题

网友D:
1.检查硬件电路。
2.软件可以参考例程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