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转LAN

楼主(2014-12-02):
串口转LAN的单片机选哪种,stm32还是流明.

网友A:
选择多了去

网友B:
基本上每个MCU厂家都有合适的硬件平台,主要问题在软件,哪个平台你最熟悉就选它

网友C(2016-04-21):
楼上的回答很全面

网友D:
可以使用USB和网络接口单片机CH563

网友E(2016-08-13):
可以提供测试的板子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可以使用USB和网络接口单片机CH563

有相关的测试版和芯片提供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有相关的测试版和芯片提供吗

串口转网络也有现成的芯片CH9121,无需编程,直接实现串口网络双向透传功能

样品请联系原厂wch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