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寄存器失灵

楼主(2014-12-02):
用STM8S105C6时,遇到奇怪的现象。就是定时器2的三个PWM无效果,ADC1通道0测得电压一直是0.
如果同样的程序再烧一边,2个现象就好了。可是再烧一边又不行。也就是一次行,一次不行。

网友A:
最好用仿真器监控下程序;

楼主:
仿真器看过,2种情况下的寄存器的值都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