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窗口开门狗打开了?就不能打断点调试吗?

楼主(2014-12-02):
问个问题,我打开了窗口看门狗,不打断点的时候不会复位,只要我打断点了,就会复位。不管程序有没有跑到我打断点的地方,香主能为你小弟指点下迷津吗

楼主:
补充下,我用的是 定时喂狗,不是中断喂狗

楼主:
这是初始化:
void WWDG_Init(void)
{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WWDG, ENABLE);
        WWDG_SetPrescaler(WWDG_Prescaler_8);
        WWDG_SetWindowValue(0x7f);
        WWDG_Enable(0x70);
}

楼主:
定时喂狗:if(DelayTimer[EVEN_WWDG_FEED]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WDG_Enable(0x7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Set(EVEN_WWDG_FEED,30);
                }

楼主:
看了资料,看到一句这样的话:当微控制器进入调试模式时 (Cortex-M3 核心停止 ), 根据调试模块中的 DBG_WWDG_STOP
配置位的状态, WWDG 的计数器可以继续正常工作或停止。想问下怎么配置 DBG_WWDG_STOP?

网友A:
你设了断点,复位也很正常啊;
停止下来的时候,看门狗还在工作呢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