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SDIO FIFO

楼主(2014-12-02):
用STM32F103,SDIO模块中的FIFO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啊?手册里说有32个32位宽的buffer,占用32个字的地址空间,但为什么库函数接收和发送都只读写第一个地址的buffer?如果是硬件控制的fifo,为什么我在调试过程中观察内存发现任何时刻这32个字的内容都是一样,即使只执行了一次SDIO_WriteData,内存中32个字也都变成了一样的内容,实在想不明白,望高手指教

网友A:
官方程序仅供参考;
你要根据你的实际需求修改;
可以把程序贴上来讨论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官方程序仅供参考;
你要根据你的实际需求修改;
可以把程序贴上来讨论; ...

参考手册上是这么写的:The FIFO data occupies 32 entries of 32-bit words, from address: SDIO base + 0x080 to SDIO base + 0xFC.
而官方例程上对FIFO的操作都是只对地址为SDIO base + 0x80的寄存器读写,如果这里的意思是每这样操作一次FIFO读写指针会自动变化的话,我又在调试过程中观察SDIO base + 0x080到SDIO base + 0xFC这段内存,发现这32个字的内容都是一样的,不明白是怎么回事

网友B(2020-07-15):
请问,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?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