喇叭会烧吗?

楼主(2014-12-02):
测量功放输出波形,峰峰值有6V,
喇叭是8欧的,0.5W,
怎样计算输出功率? 和评估喇叭是否会损坏。

是否这样计算:
峰峰值为6V,即峰值为3V,有效值=1/√2X3=2.12V,输出的功率 P=U²/R=2.12²/8=0.56W
这样的功率应该是偶尔破音,不会损坏喇叭的吧?

另外,示波器有【方均根值】测量功能。 方均根值=有效值,
能否直接用 示波器测出的【方均根值】的平方/R 来求出输出功率?

楼主:
上面的计算是否正确?

网友A:
还得详细一点,功放是什么功放?BTL?还是OCL?

楼主:
资料只说是AB类功放

网友B:
通过电流太大时,不但线圈会烧,整个线圈从磁隙跳出,纸盆撕坏。我遇过。

网友C:
楼主没有说峰峰值6V是什么样的信号。
如果是中等音量的信号,那么喇叭有点危险。因为大音量时的输出功率比中等音量要大得多。
如果峰峰值6V已经是最大,那么喇叭没有危险。

楼主:
峰峰值6V是最大音量时量到的,不过波形有些削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峰峰值6V是最大音量时量到的

不能这么说。
你的信号未必是该放大器允许输入的(不失真)最大信号。如果输入信号再大(改用了其它信号源),最大音量可能更大。
我在8楼说的最大,指最大功率输出,即输入信号再大就要失真(切峰削底)。
关键还是你的放大器的最大功率输出有多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能这么说。
你的信号未必是该放大器允许输入的(不失真)最大信号。如果输入信号再大(改用了其它信号源) ...

我不知道放大器的最大输出功率是多少,但是我更换铃声(输入源)后,看到有削波,上下轨的幅度是6.5V左右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不知道放大器的最大输出功率是多少,但是我更换铃声(输入源)后,看到有削波,上下轨的幅度是6.5V左右 ...

那么这个喇叭烧毁的可能性很小,可以使用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不知道放大器的最大输出功率是多少,但是我更换铃声(输入源)后,看到有削波,上下轨的幅度是6.5V左右 ...

其实,放大器在某一负载下最大输出功率,只要电源电压和电路拓扑(OCL、BTL等等)确定,就已经确定。不过你不知道电路,所以无法推算最大输出功率。

网友D:
先使用8R的假负载,1KHZ信源输入,测量音量打最大时,测量喇叭上的均方根值,你的计算方法是正确的。
跟你整个信源的输入幅度,音频系统的频响也有关系,本身输入幅度大,输出也大,不同频率放大倍数是不一样,理想情况在不开EQ的情况下,放大是一致的。
功放的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是固定的,在大就会有削顶失真的波形出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么这个喇叭烧毁的可能性很小,可以使用。

为什么这样说?
如果不知道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,是不是可以根据削波时上下轨的幅度,
按上面的方法大致估算出最大输出功率?
@maychang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这样说?
如果不知道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,是不是可以根据削波时上下轨的幅度,
按上面的方法大致估 ...

可以这样估计,但需要确定削波是在功率输出级。如果削波不是在功率输出级,那么仍有可能输出比削波更大的功率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先使用8R的假负载,1KHZ信源输入,测量音量打最大时,测量喇叭上的均方根值,你的计算方法是正确的。
跟你 ...

这个实验室对的,应该是搞过喇叭的人

网友E:
其实喇叭放到最大音量也不是最大功率,这个要分清楚。1KHZ的扫频音加最大音量以及8R假负载去测试,均方根值。你的算法是对的,但是要明白实验方法。

网友F:
烧毁,是个很含糊的概念,无法一般计算功率得到准确结论
测试功放,第一不要乱测,测什么怎么测要讲点规矩;第二如14楼用额定等值(纯)功率电阻进行;第三这里讨论什么方根没有意义

网友G:
W=V的平方/R=36/8=4.5W
  你的喇叭是0.5W吗?
再去买个新喇叭吧!…

网友H:
如果你输入的一直是正弦波,显然已经超出了额定功率,喇叭有烧毁的风险,但是音乐很少有占用全部电源轨的时候,在播放音乐时,烧毁的可能性不大.
对于AB类功放,搂主的计算是正确的.

楼主:
削波时有直流分量,喇叭是电感,对喇叭是不是有威胁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削波时有直流分量,喇叭是电感,对喇叭是不是有威胁?

削波不会对喇叭有威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