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
AD口的输入电流至少多少

楼主(2014-12-02):
今天,通过一个电压跟随器,把电压输入到芯片的AD脚,发现不接电压跟随器,能采样,接了电压跟随器不能采样了,发现,AD口输入电流需要10MA ,我测了电压跟随器上的输出电流只有0.5MA

网友A:
那你肯定搞错了。

AD口都是设置为输入口,在工作时呈现的是高阻状态,一般所需要的电流很小,uA级而已。

10mA,那已经是比较强的输出口才应该有的指标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肯定搞错了。

AD口都是设置为输入口,在工作时呈现的是高阻状态,一般所需要的电流很小,uA级而已。

后来,在把电压跟随器电路改了一下,可以了,测电流确实是UA级别的,但是原因没搞清楚,

网友B:
AD口一般好像不讲输入电流这个参数的,是否你的运放接成高阻输出,阻抗不匹配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后来,在把电压跟随器电路改了一下,可以了,测电流确实是UA级别的,但是原因没搞清楚, ...

要么你计算错误,要么你芯片设置错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