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mx6 gstreamer输出旋转的问题

楼主(2014-12-02):
用gst-launch命令播放视频的时候,屏幕分辨率小于1024x768的时候,输出旋转的参数是有效的,但是同一个bsp,只是改掉屏幕的大小,当输出超过1024x768的时候,就不能旋转了,是什么原因?
bsp用的是yocto 1.5
LCD分辨率试过800x600,1024x768,1280x800,1920x1080这么几种,然后得出上面的结论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坐等Rita

楼主你好,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?我看你是使用yocto编译的,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?还有你这里旋转是旋转多少度呢?

网友A:
还有,楼主板子是哪个型号的,自己设计的板子还是官网的开发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,楼主板子是哪个型号的,自己设计的板子还是官网的开发板?

我们自己做的板子,CPU是IMX6DL,用的是yocto poky 1.5.1
正常0度可以显示,旋转90度就不行了,完全没有输出,但是看样子解码还在继续,只是屏幕不显示而已。
分辨率为1024x768或者以下的话就没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们自己做的板子,CPU是IMX6DL,用的是yocto poky 1.5.1
正常0度可以显示,旋转90度就不行了,完全没有输 ...

楼主你好,你这里分辨率为1024x768或者以下的话旋转90都是OK的?还有你BSP是不是使用飞思卡尔官网的fsl-yocto-3.10.17_1.0.0?yocto poky 1.5.1是你编译工具的版本。

楼主:
BSP用的是yocto project,对应的编译工具是poky 1.5.1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BSP用的是yocto project,对应的编译工具是poky 1.5.1

楼主你好,我前几天休假了,刚回来。请问你在使用gstreamer旋转使用不同分辨率旋转的,你操作的步骤能发给我一下吗?
我们这边没有遇到这种问题,我按照你的步骤在我们这边的板子上试一下。

网友B:
楼主,请问gst-launch旋转90度要用什么命令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