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求指点一个锁存器的问题

楼主(2014-12-02):
跟单片机相连的锁存器(如74HC573),它的输出电流最大可达35mA,那么问题来了,最大输出电流需要有多大的输入电流对应?对单片机的很小的电流是不是有一定的放大作用?

楼主:
就是这个输出电流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?

网友A:
单片机只要提供电平信号就可以,只要电源足够,输入端不需多大的电流

网友B:
你说的74HC573是mos器件电压驱动,单片机的输出电流足够,数字电路不是普通的线性放大,它工作在截止区与导通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片机只要提供电平信号就可以,只要电源足够,输入端不需多大的电流

ok,我懂了,谢谢高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74HC573是mos器件电压驱动,单片机的输出电流足够,数字电路不是普通的线性放大,它工作在截止区与导 ...

嗯,就是说单片机只要高它的电流就是那些,与单片机电流没多大关联吧。

网友C:
数字电路又不是模拟放大器,只关心速度、输入电平、输入电流、输入电容、输出电流等等,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原则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

网友D:
两者没有关联

网友E:
单片机是控制端,锁存器是驱动端,驱动端可负载参数跟控制端两者根本没联系。

网友F:
哈哈!…还放大呢!嘻…

网友G:
锁存器输出电流大小跟它本身的拓扑结构有关,电流最终都是从它的电源上来的,与单片机的输出电流无关,单片机输出电流只要满足驱动锁存器输入即可,锁存器输入阻抗一般都是比较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