锁相环的作用与意义?

楼主(2014-12-02):
既然PLL为了得到一个与输入频率相同的输出,为啥不直接把输入滤波直接给输出,还要经过锁相环一大堆东西那么麻烦呢?而且经过PLL输入输出有相差,如果是时钟怎么能拿来采样数据呢?难道PLL的大部分作用就是为了倍频?
难以理解,希望哪位前辈能讲的通俗一点,谢谢!

网友A:
频率相同,相位正交。倍频,变频。

网友B:
PLL只是一个名词,和MCU其实差不多性质。虽然都叫PLL,但是实际上不同MCU里面的PLL差异还是非常大的

网友C:
通信里用pll来锁定接受信号的相位来解调,fpga用pll产生一定相移的时钟来驱动sdram,我感觉pll最有用的就是相位上的应用

网友D:
有的输入信号用普通滤波器是无法得到信号时钟的。但PLL能够。PLL可以等效为高Q的窄带滤波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