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
开关管选型

楼主:
如下图所示,三极管用作开关管,IO口由单片机提供40K-50KHz的方波信号(5V),我希望OUT能输出相应频率的开关信号。

但是试了几个三极管,发现开关频率都达不到40KHz,尝试在R1上并了一个10pF的加速电容,也没效果,哪位大侠能给个型号,最好是带阻的三极管,谢谢。

网友A(2014-12-02):
是完全没有输出,还是输出幅度变小了?目测10k的C极电阻可能太大了。

网友B:
电路没有问题, 问题很可能在负载一边。可能有较大的电容引起的。脱开负载试试。
象上图一下,减少集电极电阻试试,BC547 最少可以驱动几十mA,如果基极驱动足够的话,驱动还可以进一步减小(当然基极电阻也需要相应减小)。
如果还是不行,得考虑推挽驱动或者专门的芯片驱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完全没有输出,还是输出幅度变小了?目测10k的C极电阻可能太大了。

输出幅度小,基本上保持在VCC的水平

网友C:
减小一下频率,如果还保持在VCC的水平,我觉得就是C极电阻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