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LM358放大电路

楼主(2014-12-02):
为什么不接输入信号的时候,输出端会有电压输出呢?求指教

网友A:
因为你的运放是用单电源供电的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你的运放是用单电源供电的啊。

同相输入端不接也会输出吗?

网友B:
运放不允许输入不接的, 输入不接的话由于输入电阻很大,很容易受到电磁干扰使得输入管脚处的电压不定态,因此输出也是不定态。而仿真软件仿真不了这种不定态的情况,所以输出了个固定值。

网友A:
楼上正解,另外楼主补习运放单、双电源供电之间的区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上正解,另外楼主补习运放单、双电源供电之间的区别。

谢谢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运放不允许输入不接的, 输入不接的话由于输入电阻很大,很容易受到电磁干扰使得输入管脚处的电压不定态, ...

哦哦,多谢你的耐心解答:)

网友C:
楼主很坤士!点赞一个!…

网友D:
358是双极性晶体管输入,允许输入悬空.其输入级采用pnp管,悬空时,pnp不导通,引起输出饱和.

网友E(2015-01-04):
运放单、双电源供电之间的区别是比较重要的,这一点楼主要明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运放不允许输入不接的, 输入不接的话由于输入电阻很大,很容易受到电磁干扰使得输入管脚处的电压不定态, ...

我实际搭过电路试过,的确这样的情况,点个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