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求助D15\D8两个二极管的作用

楼主(2014-12-02):
上面两个、三个串联的二极管作用???

网友A:
不好意思!…耐压值不够:怕峰值突变、加两个安逸…嘿嘿

网友B:
D15和D8应该均为稳压二极管,但是你原理图上应该画的不正确,稳压二极管有两个胡须

网友C:
我同意一楼的说法

网友D:
TVS ?
木有找到D8在哪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15和D8应该均为稳压二极管,但是你原理图上应该画的不正确,稳压二极管有两个胡须 ...

是稳压二极管,谢谢!

网友E:
见过这个电路,没见过楼主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