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第一次发帖,请各位帮看看电路能正常工作吗?负载1.5A左右

楼主(2014-12-02):
(图片)

网友A:
4脚直接搭在输出端、看上去怪怪的!…唔!有创意…

网友B:
要注意散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脚直接搭在输出端、看上去怪怪的!…唔!有创意…

4脚该怎么接?需要加电阻吗?

网友A:
不知道!…也许加电容。
最好查它的手册…

网友C:
可以
布线请参看手册来

楼主:
请大家给点意见吧!

网友D:
固定5V输出的吧,电路没问题啊。

网友E:
这个芯片给力,都不用加反馈电阻的了。

网友F:
这芯片外部这么简单,

网友G:
电解电容的耐压值最好标注一下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4脚该怎么接?需要加电阻吗?

我觉得也是,4脚反馈是一个什么样的电路

网友I:
如果IC是LM2596-5该没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