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定时器输入捕获模式测量频率的相关问题

楼主(2014-12-02):
下面是我用定时器TIM2的两个通道测量频率的程序,计数值为0xFFFF,频率为1M,为了解决双通道测量的问题,我的解决方案是在每个计数周期内仅打开一个通道,有更新中断发生时打开另一通道,从测量结果来看较好的解决了双通道测量的问题,但我本人对这个程序很不满意,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原来设想两次捕获就关掉通道计算频率,在频率限定的情况下,两次捕获理论上应该发生在同一计数周期内,实际则是有时会出现跨周期计数,就需判断ICValue2和ICValue1的大小,无法理解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没有输入时频率归零的问题,我用了很多方法,比如有捕获是标志位置一,在发生更新中断时判断标志位,如果标志位为0就认为无输入,频率归零,实际情况是很多计数周期内都会出现没有捕获的情况,希望大家加入讨论,尤其是给一个无输入频率归零的可靠方案。

void TIM2_IRQHandler(void)
{
  if(TIM_GetITStatus(TIM2, TIM_IT_Update) !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2, TIM_IT_Update);

                if(Channel_Flag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ITConfig(TIM2, TIM_IT_CC3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nnel_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hannel_Flag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ITConfig(TIM2, TIM_IT_CC2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nnel_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        if(TIM_GetITStatus(TIM2, TIM_IT_CC2) !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2, TIM_IT_CC2);

                CC2_flag = 1;

    if(IC2Num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2Value1 = TIM_GetCapture2(TIM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2Num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else if(IC2Num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2Value2 = TIM_GetCapture2(TIM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2Num = 0;

      if(IC2Value2 > IC2Value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2Capture = IC2Value2 - IC2Value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2Capture = 0xFFFF - IC2Value1 + IC2Value2 +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IC2Freq = 1000000 / IC2Capture;

                 LCD_DisplayChar(Line0, 239, IC2Freq/10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LCD_DisplayChar(Line0, 223, (IC2Freq%10000)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LCD_DisplayChar(Line0, 207, ((IC2Freq%10000)%1000)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LCD_DisplayChar(Line0, 191, (((IC2Freq%10000)%1000)%100)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LCD_DisplayChar(Line0, 175, (((IC2Freq%10000)%1000)%100)%10+0x30);

                 TIM_ITConfig(TIM2, TIM_IT_CC2, DISABLE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TIM_GetITStatus(TIM2, TIM_IT_CC3) !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2, TIM_IT_CC3);

                CC3_flag = 1;

    if(IC3Num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3Value1 = TIM_GetCapture3(TIM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3Num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else if(IC3Num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3Value2 = TIM_GetCapture3(TIM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3Num = 0;

      if(IC3Value2 > IC3Value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3Capture = IC3Value2 - IC3Value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3Capture = 0xFFFF - IC3Value1 + IC3Value2 +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IC3Freq = 1000000 / IC3Capture;

                 LCD_DisplayChar(Line4, 239, IC3Freq/10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LCD_DisplayChar(Line4, 223, (IC3Freq%10000)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LCD_DisplayChar(Line4, 207, ((IC3Freq%10000)%1000)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LCD_DisplayChar(Line4, 191, (((IC3Freq%10000)%1000)%100)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LCD_DisplayChar(Line4, 175, (((IC3Freq%10000)%1000)%100)%10+0x30);

                 TIM_ITConfig(TIM2, TIM_IT_CC3, DISABLE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楼主:
我这个程序是没有写频率归零的,CC2_flag和CC3_flag都没用

网友A:
无输入频率,也就是不会进入中断;
你加个长时未进入中断,频率清0程序;

楼主:
是在中断中加还是在主函数中加呢,我之前一直在终端中判断,比如每次更新中断判断有没有捕获发生,但效果很不好;我想试试在主函数中加判断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实用的程序参考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