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单片机串口问题

楼主(2014-12-02):
51单片机久了没用,有点生疏了。最近在做一个小模块,要求两单片机通过串口进行通讯,单片机1发送一串数据给单片机2,单片机2接收到数据后也要返回一串数据给单片机1,挺长一段时间没用51,有点忘了,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数据传输该如何用C语言写,希望能指导一下!!!

另外,单片机1要接收到单片机2的数据才能做后续操作!!

网友A:
先把串口搞通再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把串口搞通再说。

串口通了,就是不知道两单片机之间该怎样通讯

网友A:
先搞单向通讯,A发B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搞单向通讯,A发B收。

嗯,先看看

网友B:
“挺长一段时间没用51,有点忘了”,我不相信,这个跟具体的MCU没有关系的,如果你一直在做MCU程序设计的话,哪个MCU处理方法都相似,仅仅是底层驱动不同而已。

网友C:
呵呵,任何单片机想做串口通讯,都一样——配好串口相关寄存器,操作串口缓冲区就可以实现收发了。楼主需要重读51数据手册的串口部分。

网友D:
设置波特率,设置8位还是9位发送,还是翻一下书吧

网友E:
哈!…搞忘了?…???

网友F:
关键是以前搞过没有,
搞过的话,就算忘记了,回忆也很快的

网友G:
你这不是好长时间不用了,是基础太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挺长一段时间没用51,有点忘了”,我不相信,这个跟具体的MCU没有关系的,如果你一直在做MCU程序设计的话 ...

这个确实挺久没碰了,之前没做程序设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呵呵,任何单片机想做串口通讯,都一样——配好串口相关寄存器,操作串口缓冲区就可以实现收发了。楼主需要 ...

嗯,要好好的补一下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哈!…搞忘了?…???

久了,没弄,现在再做,有点模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设置波特率,设置8位还是9位发送,还是翻一下书吧

现在只能一边看,一边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这不是好长时间不用了,是基础太差。

可能吧,要好好补习一下

网友H:
网上下点程序 ,好好补习下吧

网友E:
心情复杂!…

网友I:
先搞定一个,另一个就简单了。

网友I:
呵呵 写成模块后,不管多久,都应该不会忘记。 呵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先搞定一个,另一个就简单了。

花了点时间,已经弄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