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adc如何测0.002v电压?

楼主(2014-12-02):
10位的adc,参考电压只能电源一样,3.3v,stm8,没有引出vref+端。
3.3/1024=0.003v
如何检测到0.002v?只用定性的检测到有这个电压存在就行,不用定量
是不是用运放、三极管还是其他方法?

网友A:
这么低的电压很难测准,纹波电压都比这个高呢,前面要好好处理

楼主:
不用测准,只要检测到存在、不为GND就行,测一百次,有几次测得到就行

楼主:
我想做个触摸按键,测得皮肤电压0.002v

网友B:
你确定触摸按键是测皮肤电压的?

网友C:
前些时候刚做过一个能分辨0.00002V的电路,并不怎么难,适当放大一下再进ADC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前些时候刚做过一个能分辨0.00002V的电路,并不怎么难,适当放大一下再进ADC就行了。 ...

怎么放大啊,我是小白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想做个触摸按键,测得皮肤电压0.002v

看起来很高端的样子
可以看看能不能申请一个专利

现在的方案貌似都是测电容的

楼主:
测试结果
悬空的时候,一般低于1000

触摸的时候,有很多1020

网友E:
测0.00002v的电压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,仅仅靠16bitADC还达不到要求的

网友F:
可能需要一个AD620,
3.5元一片。对你来说可能成本太高了。

网友G:
1、换一个AD 内部参考电压源的MCU;
2、直接用专用的触摸IC检测触摸按键功能;
3、如果需求触摸IC,欢迎咨询

网友H:
放大再测

网友I:
放大再测应该可以

网友J:
最简单的方案就是用触摸按键IC来实现。
2mV的信号,如果加入运放放大,需要用Vos在1mV以内的运放,这种运放价格要在1.5元以上,应该比触摸按键芯片贵了

网友J:
11楼能买到3.5元一片的AD620,议价能力可真了不得,正版AD620一般价格都在十几元哈

网友K:
放大,抬高0点。

网友L:
放大就好了

网友M:
这么小,得现放大。

网友N:
ls 都被骗了.触摸按键可不是这么玩的....死路一条

买那个带触摸按键功能的 arm 搞定吧

网友O:
哈哈,触摸按键不是这么测的,触摸测的是电容变话

网友P:
2mV的信号不算小,你这种应用应该接近一个直流信号,主要关注下失调电压、失调电流、还有电压噪声、电流噪声,低于2mV 10倍以上,放大电路噪声也要计算一下。

网友Q:
过采样到16BIT

网友R:
我用24位AD 测量0.5mV 都很稳定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