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M接口的音频编解码芯片

楼主(2014-12-02):
小伙伴们,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,加了一个4G模块,4G模块的语音是通过PCM接口输入输出的,但是我们的主芯片只有一个PCM接口,已被蓝牙占用,所以想找个PCM解码芯片把4G模块的音频信号转成模拟信号接到我们的主芯片上去,另外这个IC需要支持咪头输入。芯片越简单越好,求各位推荐一下,谢谢!
芯片需要一下接口:PCM接口,立体声输出,咪头或模拟输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681512行么

要立体声输出,w681512是单声道的,不过还是谢谢!

网友B(2015-09-14):
楼主可以参考一下NAU8822L,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,我可以提供样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可以参考一下NAU8822L,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,我可以提供样片。

这个不行,没有PCM接口。

网友C:
MC145483  我们要用和你差不多

网友B(2015-10-26):
引用 楼主:
这个不行,没有PCM接口。

有PCM接口

网友D(2016-05-11):
您当初是怎么解决的,想借鉴一下,谢啦~

网友E(2017-12-11):
ALC5621或者ALC5616

网友F(2022-09-26):
山景的P1032BF可以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