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485通信]
MAX485的输出电流:datasheet中的一个细节问题

楼主(2014-12-02):
最近在做一个差分信号处理电路,用MAX485的接收器特性处理差分输入信号,转换成单端输出,但是在看max485datasheet时,发现有个关于输出电流的地方看不明白,如下图:

第一行,接收器输出高电平最小值为3.5v (condition为 IO=-4mA),也就是说当输出电流为-4mA时接收器输出高电平最小为3.5v,这里就有点不懂了,为什么接收器使用时,输出高电平时,输出电流为负值呢?是指输出引脚R为-4mA吗?是指输出引脚R输出高电平5V时输出电流为灌电流??  输出引脚R输出低电平时输出电流为正??  这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沙发自己坐:lol

楼主:
没人知道?

楼主:
继续求解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求解啊

电流的正负,只不过是电流的方向而已

楼主:
找到答案了:
俗称吸电流(低电平时)和拉电流(高电平);吸电流作为正电流表示,是流入IC,拉电流为负,是流出IC的电流。
所有输入到管脚的电流为正,所有从管脚输出的电流为负;如无特别指出,则电压指对地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