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CDC输入纹波的测试意义

楼主(2014-12-02):
关于测试DCDC输入纹波的意义何在,我觉得有两个方面:一,看输入纹波的大小,是否会对DCDC芯片造成危害;二,DCDC芯片本身对上一个电源网络的干扰(以5V转3.3V的DCDC为例,就是看DCDC对5C网络的干扰)。那么问题来了,如果是基于第一种目的的话,那么输入纹波的测试点就应该放在最靠近芯片的电容上,甚至是在输入引脚上。但若是基于第二种目的的话,那么测试点就应该放在远离芯片的那个电容上。所以问题就来了,输入纹波是要将测试点放在哪里?大家说说呗,是测试电容C423还是C452的电压纹波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大家走过路过,留点意见呗!!!

网友A:
1.测量点在输入电容上,最好是输入Pin脚上。
2.DCDC的纹波干扰是指输出端,由于SW的开关动作,经过LC后在C上所产生的纹波对整个系统的影响,测量输出的纹波,最好也是在后端主IC的Pin脚上。

网友B:
后端的ic pin脚上

网友C:
楼主有点儿剑走偏锋
相比稳压输出,输入侧波纹的评价就显得要粗糙许多
那么,合理设计电路“C423还是C452”它会相差很多吗?
如果设计者真的认为有必要,那么请他自行明确规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有点儿剑走偏锋
相比稳压输出,输入侧波纹的评价就显得要粗糙许多
那么,合理设计电路“C423还是C452” ...

呵呵,可能想得有点极端。但我是比较趋向于后者的,就是DCDC对上一个网络的干扰,测试点应该放在前一个电容上。但我的想法跟很多同事不同,他们觉得我那样没道理,应该是测试芯片的输入引脚。所以才会有此一问。  “相比稳压输出,输入侧波纹的评价就显得要粗糙许多”,为什么呢?难道输入纹波不会对上一个电源网络有影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测量点在输入电容上,最好是输入Pin脚上。
2.DCDC的纹波干扰是指输出端,由于SW的开关动作,经过LC后在C ...

不需要考虑DCDC对上一级电源网络的干扰吗?如果有其他设备也使用了5V电源,难道不用考虑DCDC对同时使用了5V电源网络设备的影响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