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AD转换输出信号不稳定,求解

楼主(2014-12-02):
请教各位大神个问题,我作了一个电子称,显示重量的时候,显示值不稳定,现象是称重时候,刚开始显示正确,但是偶尔会跳到少3克,或者跳到多3克的数值,比如称重50克,正常显示50克,但是时不时的跳到47克,假如100克,会时不时的跳到103克,反正显示的数据就是两个::正常值(主要)和正常值+/-3克(时而),请教各位是啥原因??

网友A:
信息量太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信息量太少。

就是用mega16单片机+16位模数转换芯片ads1110做的一个称重系统,AD的输入是一个经过教正的信号0.5V-2.0V的电压信号。教正:温漂和零瓢校正。

网友B:
信号噪声,电源噪声,抖动都是常见情况。
你考虑软件里做点滤波处理吧。

网友C:
你最后一位表示的是3g么

网友D:
重量传感器的精度是多少呢?

网友E:
PCB布线?工艺如何?电气规范如何?

网友A:
很难说你这个是不正常的。

网友F:
电路问题或程序问题,或两者都有问题

网友G:
这么高精度的AD。

网友H:
按说,正负1、2、3都会出现,甚至更大一点。

先排除吧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H:
按说,正负1、2、3都会出现,甚至更大一点。

先排除吧。

跳是正常的,没有正负1,2,只有正负3,显然是AD转换后的数值又乘了个倍率3。说明上下跳动正负1。

网友I:
可能是电源波动引发的,前端加强滤波,称重对速度没有讲究,尽可能将带宽压低,5HZ以下,可以以稳定的。

网友J:
首先看看ad的精度能不能精确到1g,

网友K:
传感器的选择和你所需所做的称重装置的满量程大小一定要匹配,不要说做一个称重装置,最大只需称100g的物体,确选用了1000N的传感器。

网友L:
降低采样率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