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语言]
关于数据指针的问题

楼主(2014-12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老师出的题目吧,回他,没有最简单,只有最合适。他本来的意图是用指针处理输入的数据,输入完了,用指针位置减去首地址就知道输入了多少个数据,其实自己做个计数器来算,不见得比用指针算个数来得慢,生成的目标代码可能更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师出的题目吧,回他,没有最简单,只有最合适。他本来的意图是用指针处理输入的数据,输入完了,用指针位 ...

不是老师出的题目。。自己想的,自己想不到答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师出的题目吧,回他,没有最简单,只有最合适。他本来的意图是用指针处理输入的数据,输入完了,用指针位 ...

因为用指针比较烦,但是实际上是可以解决的,操作上有点麻烦,但是我有点想不通- -。

网友B:
这不就是指向字符串的意思是吗
用字符串那些函数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学习下

好的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不就是指向字符串的意思是吗
用字符串那些函数就可以了

谢谢:)

网友D:
指针偏移量就知道密码位数,限制偏移量就能限制密码位数

网友E:
一维指针 也就是数组, 当数组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