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310V直流电压变15V电压方案

楼主(2014-12-02):
310V直流电压变15V电压,不用隔离变压器的话怎么变,有没有不用隔离的方法?

网友A:
不隔离的话,唯有抽头BUCK才可以胜任,普通的BUCK占空比太小,不现实,这个电路不亦心最在行,以前他帮我画过,不过他最近似乎很忙,很少出现

网友B:
Viper12有直接buck的应用。

网友C:
看功率大小,小功率的话用2L,3L方案都行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不隔离的话,唯有抽头BUCK才可以胜任,普通的BUCK占空比太小,不现实,这个电路不亦心最在行,以前他帮我画 ...

确实忙的那啥。。。
公司逐步转向生产型了,蛋碎的节奏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