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焊接电路板用什么固定呢

楼主(2014-12-02):
有的小的电路板,元件也小,电路板和元件都不好固定,还得拿烙铁。有没有什么方法固定,或者买的到也行

网友A:
楼主说的是直插元件吧,可以考虑“勾焊”,或者自己想办法找个海绵之类的挖个洞来固定。

网友B:
市场里有那种带二个夹子和放大镜在一起的装置,具体叫什么我也说不上来,但用在焊你这种小板子,小元件的时候很方便的,二个夹子可以帮你固定线路板,这样二个手可以解放出来,如果焊那种贴片的,还可以调节那个放大镜的高度,看起来很清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市场里有那种带二个夹子和放大镜在一起的装置,具体叫什么我也说不上来,但用在焊你这种小板子,小元件的时 ...

你说了这么神奇的一个东西,又不说名字,我情何以堪

网友C:
肯定要先固定电路板,方法很多。元器件在电路板一般是先使用一点胶固定。

网友D:
PCB板可以用双面胶固定,元件用镊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市场里有那种带二个夹子和放大镜在一起的装置,具体叫什么我也说不上来,但用在焊你这种小板子,小元件的时 ...

淘宝上找到了,好先进

网友E:
亮出来大家备用啊!!

网友F:
记得好像是叫焊台来着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市场里有那种带二个夹子和放大镜在一起的装置,具体叫什么我也说不上来,但用在焊你这种小板子,小元件的时 ...

就是一种焊台,或者叫多功能焊台

网友H:
搜“维修平台”

推荐一个样子:
http://detail.tmall.com/item.htm ... id=&abbucket=17

楼主:
http://s.taobao.com/search?initiative_id=staobaoz_20141203&stats_click=search_radio_mysearch%253A1&tab=mysearch&js=1&q=%E7%84%8A%E6%8E%A5%E5%8F%B0&suggest=0_8&_input_charset=utf-8&wq=%E7%84%8A%E6%8E%A5&suggest_query=%E7%84%8A%E6%8E%A5&source=suggest

网友B:
具体什么名称我真的叫不准确,家里有一个,还是上图大家看吧。

网友I:
我都随便用个什么压着,或者双面胶固定,或者用个夹子

网友J(2015-08-31):
用镊子啊,都这么焊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