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机如何实现来电显示和接通拔打功能?求方案。

楼主(2014-12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装个安卓系统;P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装个安卓系统

楼上就别开这种玩笑了。

网友B:
楼主的问题,应该用Modem解决,有现成的产品,有线的无线的都有,然后自己根据应用需要编个程序就是。

网友C:
春哥说的对,就是用猫+上位机

楼主:
以前试过HT9032+MT8870+ATMEGA162,做的时候,感觉ATMEGA162接上调试线或者ATMEGA162的串口接上电脑,来电显示的信号就没了,后面有一高人信号受到影响,解释比较复杂,就没解释了,跟着自己去忙其他的了。
这次先搞个猫试试。谢谢。

网友D:
通过串口或者USB口接一个GSM模块或者3G模块,用AT命令进行操作,可以收发短信,接打电话。查看来电显示应该也有对应的AT命令可用,只要开卡的时候有来电显示业务那AT命令肯定可用获取来电号码的。

网友E:
PC加个猫就有这个功能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