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的配置引脚NSTATUS问题

楼主(2014-12-02):
我的FPGA板中通过JTAG下载程序后,CONF_DONE引脚和NSTATUS引脚为高电平,芯片能够正常运行。通过AS模式下载后,CONF_DONE引脚和NSTATUS引脚一直为低电平,D2和D3亮,需要在D3灯的负极引脚用铜线戳下,两个引脚才能为高电平,一直找不到原因,请哪位大神指点下??

楼主:
这是引脚连接图

网友A(2022-02-22):
我的现象跟您一样,请问您后来发现是什么原因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