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一个运放+功率放大电路抖动问题

楼主(2014-12-02):
如图所示(电源滤波电容没有画出):
当V1为-5V时,AB端电压为4.63V,且电压很稳;
当V1为+5V , AB端电压均值为4.63V,但是在4.63V基础上,会发生约1.6V峰峰值左右的抖动,抖动频率约为500K。

实际的板子调试中,把AD711换成OP200后,抖动现象消失,求高手解答是什么原因呢?一直很困惑,望各位您不吝赐教!

网友A:
AD711驱动电流规格有写是25mA,楼主R2、R5都用这么小的电阻,推不动啊,改用KΩ级的电阻试下
OP200规格书中没有看到驱动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711驱动电流规格有写是25mA,楼主R2、R5都用这么小的电阻,推不动啊,改用KΩ级的电阻试下
OP200规格书中 ...

设计中,驱动电流是来自VDD或VSS电源电压的,运放输出驱动电流是给基极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设计中,驱动电流是来自VDD或VSS电源电压的,运放输出驱动电流是给基极的 ...

其他地方看不出问题,我以前也是用类似的电路。
能否换大点的电阻测试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他地方看不出问题,我以前也是用类似的电路。
能否换大点的电阻测试看看 ...

R5是固定电阻,电路就是要给R5提供足够的电流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R5是固定电阻,电路就是要给R5提供足够的电流

楼主你的意思是R5是负载吗?我在图上看到的是R5是反馈电阻,个人也同意楼上的说法,将于增益有关的电阻调大一些。这样反馈环路的电流就减小了。还有我记得说这事这样会增加偏置电流的影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的意思是R5是负载吗?我在图上看到的是R5是反馈电阻,个人也同意楼上的说法,将于增益有关的电阻调 ...

是的,原因是环路电流大,引起的运放振荡吗?

网友C:
AD711的压摆率SR=20V/us很高,OP200的SR=0.15V/us。AD711的高频特性好,自激了。如果用AD711需要加频率补偿。在节点6、7之间连接10nF左右的电容。

网友D:
R3和R6太大!
Q1和Q2的驱动电流实际上不是运放提供的,因为有D1和D2隔开了。实际上是由R3和R6提供的。
即使Q1和Q2是达林顿管,HFE很高,但10K仍然太大。
把10K改成3K试试看

网友E:
楼主有没有解决问题啊

网友F:
嘎···反馈电阻和同相输入电阻可真小,楼主初学????···

网友G:
在7端与负端接一个100P的小电容,相位裕度不够造成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D711的压摆率SR=20V/us很高,OP200的SR=0.15V/us。AD711的高频特性好,自激了。如果用AD711需要加频率补偿 ...

这个试过了,没有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R3和R6太大!
Q1和Q2的驱动电流实际上不是运放提供的,因为有D1和D2隔开了。实际上是由R3和R6提供的。
即使 ...

觉得有道理,我明天去试一下,看看结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在7端与负端接一个100P的小电容,相位裕度不够造成的。

我也是这么认为过,实际加了,换了几种容值得,没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R3和R6太大!
Q1和Q2的驱动电流实际上不是运放提供的,因为有D1和D2隔开了。实际上是由R3和R6提供的。
即使 ...

如果是R3和R6太大,驱动能力不够,那么OP200为什么没有问题呢?
还有就是负电压时,没有抖动,什么原因呢?
求指点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如果是R3和R6太大,驱动能力不够,那么OP200为什么没有问题呢?
还有就是负电压时,没有抖动,什么原因呢 ...

这是个好问题,我考虑考虑。
不过你可以先试试看。换个电阻不是很快吗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我也是这么认为过,实际加了,换了几种容值得,没效果

改进方向没错,为何用OP200没事,因为200是一个低压电压Op,稳定性好过711,加大反馈电阻值,和增益电阻值可提升稳定性。(按电流反馈OP处理)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R3和R6太大!
Q1和Q2的驱动电流实际上不是运放提供的,因为有D1和D2隔开了。实际上是由R3和R6提供的。
即使 ...

改成4.7k后没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有没有解决问题啊

目前试了改用OP27和OP200均没有问题(决定采用此解决办法)
加相位补偿电容/增加基极电流的方法未成功。
实际板子有几路这样的信号,即使只有一路用AD711发生震荡时,也会影响其它修改后几路的精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