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求助:STM32的USART1不能接收接收数据

楼主(2014-12-03):
代码如下:
#include "stm32f10x_lib.h"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USART_Configuration(void);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void delay(u32 k)
{
        while(k--);
}
//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//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RCC_Configuration();
        GPIO_Configuration();
        USART_Configuration();

        while(1);
}

//***********RCC寄存器级配置******************//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ErrorStatus        HSEStartStatus;
        RCC_DeInit();
        RCC_HSEConfig(RCC_HSE_ON);
        HSEStartStatus=RCC_WaitForHSEStartUp();

        if(HSEStartStatus==SUCCES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_HCLKConfig(RCC_SYSCLK_Div1);
                RCC_PCLK2Config(RCC_HCLK_Div1);
                RCC_PCLK1Config(RCC_HCLK_Div2);
                FLASH_SetLatency(FLASH_Latency_2);
              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(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);

                RCC_PLLConfig(RCC_PLLSource_HSE_Div1,RCC_PLLMul_9);
                RCC_PLLCmd(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PLLRDY)==RESET);
                RCC_SYSCLKConfig(RCC_SYSCLKSource_PLLCLK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RCC_GetSYSCLKSource()!=0x08);
        }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USART1 | RCC_APB2Periph_GPIOA,ENABLE);
}

//***********GPIO配置****************//
void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9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10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Structure);
}
//*************USART1*******************//
void USART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        USART_ClockInitTypeDef      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;

      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.USART_Clock=USART_Clock_Disable;
      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.USART_CPOL=USART_CPOL_Low;
      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.USART_CPHA=USART_CPHA_2Edge;
      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.USART_LastBit=USART_LastBit_Disable;
        USART_ClockInit(USART1,&USART_Clock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=9600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=USART_WordLength_8b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=USART_StopBits_1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=USART_Parity_No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=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=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      USART_Init(USART1,&USART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1,USART_IT_RXNE, ENABLE);
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TXE, DISABLE);

        USART_Cmd(USART1,ENABLE);
}

中断函数如下:
vu16 RxBuffer;
void USART1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1, USART_IT_RXNE) !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RxBuffer = USART_ReceiveData(USART1);
    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TXE, ENABLE);
    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RXNE, DISABLE);
         }
  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1, USART_IT_TXE) != RESET)
       {
    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1, RxBuffer);
  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TXE, DISABLE);
  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       }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函数实现功能很简单,只要接收一字节数据再发给PC,
网上查到说只有中断处理才能接收数据,所以使用中断来接收,但不成功,

期待解答与指导,先行谢过!

网友A:
你可以试试在判断进中断后,清理中断标志,不是开关中断

网友B:
没看到楼主配置中断的代码?NVIC

网友C:
根据楼上意见,加上中断初始化看看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试试在判断进中断后,清理中断标志,不是开关中断

清过,但无效...:'(

楼主:
用的普中科技的STM32MCU,硬件有些问题,关于RTS引脚,具体没弄明白,不便下结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试试在判断进中断后,清理中断标志,不是开关中断

谢谢参与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看到楼主配置中断的代码?NVIC

谢谢参与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根据楼上意见,加上中断初始化看看;

谢谢参与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试试在判断进中断后,清理中断标志,不是开关中断

stm32的中断标志位,必须软件清吗?硬件不会自动清吗?
软件不清的话,会有问题吗?看到好几个开发板的例程,似乎都没有软件去清啊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stm32的中断标志位,必须软件清吗?硬件不会自动清吗?
软件不清的话,会有问题吗?看到好几个开发板的例 ...

你读寄存器后,会自动清除的;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读寄存器后,会自动清除的;

是硬件自动清除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是硬件自动清除吗?

是的,我用的F4,和F1都没清除;